[嵌入式linux] linux可以用keil来编译么?

楼主(2007-05-25):
既然linux是完全开源,且都是C语言写的,那么linux可以用keil来编译么?

如果可以的话,那么调试就很方便了,大家说是不是?

网友A:
估计改起来够你受的,那一堆makefiles......

网友B:
俺曾经用Realview玩过,等所有文件全编译通过后,又没闲心调

确实改makefile够头大的。

网友C:
没那么简单的,就是想拿到VC里去编译通过都很有难度

要改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D:
要是有这个功夫,linux内核都看好几十遍了

楼主:
既然是C语言,就会有C的通用性,不用makefile不行么?

网友A:
就是因为不要用makefile才麻烦

网友E:
挺敢想的

楼主:
本人就想尝试尝试.

网友F:
都是c写的,但gcc支持的c太多了,包含标准和不标准的。

好多写法是gcc支持的写法,改成rv支持工作量太大。
还有,你怎么定制内核选项?

楼主:
看来我了解的太少了

网友G:
Keil 不是已经支持GCC了吗

网友H:
理论行,实际不行

它和gcc太紧密了,简直是共生的。
gcc版本低了都不成。

网友I:
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J(2007-07-31):
不可以!

不可以,不但不可以还必须用相应的GCC版本配相应的LINUX内核版本才行,比如GCC2.95.3就不能编译LINUX2.6.因为LINUX用了很多GCC的扩展特性,不是标准的C语言.

网友K:
以后再换内核版本的话,是不是再改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