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怎样激活FrambeBuffer?

楼主(2007-06-18):
我安装的是RH9,想激活FrambeBuffer,请高手指教!
我曾试过,按照《ARM嵌入式MiniGUI初步与应用开发范例》介绍的方法来编辑“menu.lst”文件,但没有出现预期的企鹅图标,怎么办?

网友A:
内核自己编译的还是原装的?

把你的menu.lst贴出来

楼主:
谢谢szunix

# grub.conf generated by anaconda
#
# Note that you do not have to rerun grub after making changes to this file
# NOTICE:  You do not have a /boot partition.  This means that
#          all kernel and initrd paths are relative to /, eg.
#          root (hd0,4)
#          kernel /boot/vmlinuz-version ro root=/dev/hda5
#          initrd /boot/initrd-version.img
#boot=/dev/hda
default=1
timeout=10
splashimage=(hd0,4)/boot/grub/splash.xpm.gz
title Red Hat Linux 9 (2.4.20-8)
    root (hd0,4)
    kernel /boot/vmlinuz-2.4.20-8 ro root=LABEL=/ vga=0x0317
    initrd /boot/initrd-2.4.20-8.img
title windows xp
    rootnoverify (hd0,0)
    chainloader +1

楼主:
To szunix

内核是原装的,我只是在kernel /boot/vmlinuz-2.4.20-8 ro root=LABEL=/ 后加上了"vga=0x0317".请指点,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