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问PC_linux上的应用程序可以在ARM_linux上运行吗?

楼主(2007-07-02):
比如MSN,
在PC机linux 2.6上运行的MSN,放到PX270板子linux 2.6上可以运行吗?

网友A:
linux上有MSN吗?

还真没听说过,软件包的名字叫什么?

网友B:
或许说的是gaim(支持msn协议)

大致说下吧(只是个人观点):

1)有相应的交叉编译器
2)编译成功,会产生二进制(或elf)文件
3)运行其所需要的库(根文件系统中)
注1:或许,也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相应修改源码或Makefile,能否成功,一定程度上,也与修改量有关
注2:有图形界面的,还涉及到图形库(可能难度比较大些)~

这个也叫应用程序的安装(交叉编译,或移植)

网友C:
要重新编译,cpu指令集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