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脚本中 export 运行不对呢 ?

楼主(2007-07-19):
请教下:我在脚本文件中如下:
#!/bin/bash
export QTDIR=$PWD
但是,运行后用 echo $QTDIR 检查,输出不对呢?感觉脚本文件没有执行呢

如果直接在控制台输入 export QTDIR=$PWD,运行后用 echo $QTDIR 检查,输出才是正确的

网友A:
环境不一样了

你再脚本中echo试试
#!/bin/bash
export QTDIR=$PWD
echo $QTDIR

楼主:
原来是运行方式不对,这样运行

原来是运行方式不对,这样运行 . test.sh(注意是 点-空格-test.sh) 或者 source test.sh ,这样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