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串口中断求教

楼主(2007-08-03):
   我现在要在linux下进行串口通信,程序用C编写,然后移植到ARM中,现在我很困惑关于串口的读写问题,我看了大多数程序只能在while循环里反复的读写串口,这样太浪费资源,我没有时间处理接收过来的数据了,还有就是使用select() 定时查询也很麻烦,关键是我不知道外部数据什么时候进来,请问有没有其他中断的方法,好比C51中有数据进入RI自动置位,进入串口中断程序.
  可能问题比较幼稚,还请各位大侠帮帮忙,我在网上查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查到,谁有这方面例程请给我一个,谢谢!.

网友A:
单独使用一个线程

使用read()函数来读取串口的数据,这个函数本身就带阻塞的,也就是在没有接收到数据时它不会返回。
好像IBM的网站上就有例程可以借鉴。

网友B:
OS下程序本来就该是阻塞的,任何线程都认为试自己独占所有

而OS的调度让每个线程都有机会运行

LZ试从51转过来的吧?应该改改观念了哦

楼主:
谢谢大家!

真是太感谢了,正是我所想要的.
谢谢楼上的,我的脑子有些笨,一直没转过来,我该仔细看看linux进程方面的东西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