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问linux2.6.21内核还支持自动建立设备几点嘛?

楼主(2007-08-06):
原来2.4得内核用过devfs文件系统可以自动建立设备访问点
2.6貌似不支持了,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RE

没人吗?
伤心了。。555555

网友A:
用udev,或者busybox的mdev

网友B: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A:
udev的话就参照PC机上的linux

mdev的话看看busybox文档吧。

网友C:
udev

udev超帅, 值得尝试. 哈哈

网友D:
mknod

我是用mknod建好节点,然后做到文件系统里面去,在你的驱动里面注明要申请这个节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