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想在cygwin下编译,总是一步步进入目录后make

楼主(2007-08-13):
  有没有简便的方法啊,比如批处理,
  试了一下还不行?

网友A:
命令行界面输入效率是最高的,

    用两只手快速敲键盘就可以了,而用windows你只能一只手点鼠标。区别Linux程序员和windows程序员的重要特征是:Linux程序员都是双手放胸前,windows程序员是挥舞一只手。两只手当然比一只手快^_^

    不明白你为什么用这么长的目录,如果你要跳转驱动器,使用命令“mount -f c:/ /c”,就可以把c:挂装到/c,以后进入c:,直接“cd /c”即可。

    脚本比DOS批处理功能更强,你可以编写菜单程序,把常用命令作成菜单,直接选择对应号码执行一系列命令。注意:执行时要加“./”。

    shell界面还支持TAB补全功能,你不必输入完整路径,输入一部分后按TAB键就可以补全。

    最后,有了make,还需要这么折腾吗!编写好支持多目录编译的makefile文件,make一下就可以了,想安装就“make install”,想删除就“make clean”,想测试就“make test”,想下载烧录就“make down”,想备份就“make backup”......

    《ecos增值包》里有支持多目录编译的makefile范例,www.armecos.com自助商城有售。

楼主:
呵呵,第一次用不懂,谢谢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