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如何检测U盘的存在

楼主(2007-09-15):
如何检测U盘的存在?我的ARM板上已经有了一个linux内核(2.4.18),并且插入U盘在终端上是有显示的,但是我想再编写一个应该程序进一步操作,请问我应该怎么做起呢?希望大家帮帮小弟,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主要看你的stack和app的配合。

USB的stack应该向应用程序发消息通知一个新的,已经寻找到驱动程序的设备插入。在stack层可以加一个定时查询,定时向USB设备发送 test unit ready,如果发现状态改变并且是稳定改变,就要报告USB插入或者拔出。

网友B:
re

用USB桥接器
从proc文件系统中能查询出是否插入U盘

从网上搜自动挂载U盘,应该有相应的**

网友C:
ls方法试过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