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高手进来看看,不知这样理解linux内核是否正确

楼主(2007-10-19):
新买一台电脑安装上GRUB引导程序,把另一台电脑上按新电脑配置编译的LINUX内核映像文件bzImage拷到新电脑上,告诉GRUB 内核bzImage的位置,是否就能启动电脑呢?

我的意思是说是否 GRUB引导程序+内核(这里指bzImage文件)就可以启动并运行linux了呢?
谢谢!

网友A:
你不会把他当单片机用吧

晕菜了

网友B:
re

有loader  有内核映像,那文件系统呢?

楼主:
昨天晚上试了一下

    把电脑里的vmlinuz文件拷到软盘的第一个扇区,再把软盘插入一台老得掉牙的东芝手提,竟然起了化学反应(哈哈),屏上会跳动一些字符。
    接下来想根据东芝的配置编译一个内核,再把vmlinz拷到软盘看看会有什么反应!呵呵!

网友C:
不能用bzImage

那个是压缩的,vmlinux类的映像,传递内核驱动参数给他,可能可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