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新人请教:如何在linux下实现某款芯片的驱动(sil3531)

楼主(2007-11-01):
我们想在开发板上使用 sil3531 芯片(PCIE to sata 桥)。

由于我最近才开始在linux下进行开发,不太清楚具体开发流程。
我自己认为可能有三种方法:
1、参考供应商的芯片手册,自己从零编写;
2、参考最新linux内核(linux内核只有sil3124 和 sil3112的驱动);
3、直接管供应商索取源代码,少量或者不用做修改就直接使用。

请,高手达人指点。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是3了,如果想深入钻研就2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