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硬盘安装Fedora8

楼主(2007-11-14):
   初次用硬盘安装Fedora8,我先下载了Fedora-8-DVD-i386.iso,3.2G。然后收罗了一大堆硬盘安装Fedora8的资料,于是我比照着开始安装。
   我把Fedora-8-DVD-i386.iso放在E盘,准备把Fedora8安装在F盘。我可以顺利的进入安装界面,选择完语言,键盘后,选择从硬盘安装,然后机器提示:选择映像文件的目录。我选择SDA6(E盘),目录为:/。回车之后机器提示找不着映像文件。重复N遍后,我按下F2帮助,进入SDA6(E盘),可以找到SDA6(E盘)下的所有文件,我选择Fedora-8-DVD-i386.iso后,花屏。尝试了所有文件后,重复N遍后,还是不行。狂晕。
  不知道我描述清楚了吗?请大家帮帮忙呀。

网友A:
FC8都出来了,好快啊

网友A:
准备把Fedora8安装在F盘????

LINUX和WIN文件系统都不一样,还能装在F盘?

不是用GRUB装的么???????

找不到,试一下增大一个数字或者减小一个数字。

网友B:
.

在SDA6(E盘)上建个f8目录,把Fedora-8-DVD-i386.iso放到此目录下,重复以上的安装过程,写入正确的镜像位置。

网友C:
FC8都出来了呀

还在用FC6呢,,装完后 发个介面上来看看,看看有啥改变,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