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感谢关注: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07-11-15):
我写了一个测试程序,可是执行不了一直让我调试

#include "conio.h"

void main()
{

unsigned short lpt_address=0x0378;
_inp(lpt_address)

}

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吗 ,为什么一运行就出现 find source 的对话框  用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呢  我需要从pc机的并口读入数据

网友A:
re

在dos下可以, win95/win98下或许可以, windows 2000以上不行.

网友B:
当然不行,你的路还很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