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安装linux操作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7-11-21):
公司里有一台电脑,想做为服务器,只装linux操作系统

是否可能像windows 一样(c:系统盘;d:是数据盘),使我的启动分区与数据分开,但系统出现问题时,即使重装系统,我硬备上的数据区的数据仍存在?
如果可以,如何来实现?

望各位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linux系统是ext3或2格式的文件

和windows下的格式不一样
重装系统存不存在要看运气
看你硬盘的划分区域状况如何
有风险的

网友B:
单独划分目录

安装选择安装目录的时候可以可以划分一个目录作为数据区,如/home,下次安装重新格式化根目录时,/home下的数据保留

网友C:
没问题吧

如果你用的是 ubuntu server 的话,可以在安装时选择手动分区
至少需要:
数据交换 区:swap 格式 用于虚拟缓存的数据存放 大约是内存的两倍
根目录区/: ext3格式 安装整个系统 server 版安装后大约占800多兆吧,最好多分一些以便以后安装软件
其他就自己分了, 现在ntfs 和 fat32 都支持了吧。

网友D:
注意分区

主要是将/home挂载在别的分区上,用以保存用户数据

网友E(2007-12-27):
数据保持的那个单独分区就行

启动的时候加载

网友F:
re 2楼,

不是看运气,是看grub,

网友G:
你装的是双系统吧

在LINUX中,把一个WINDOW下的分区MOUNT进来。你的数据在WINDOW下,可以直接看到。而且LINUX系统坏了,资料还是很安全的。

网友H:
还是找个懂行的配置一下吧,重要的数据当然要重要的处理

曾经有领导电脑坏了叫我修,我建议他找维修公司……

修坏了不好……修好了,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也不好……

网友A:
7楼

grub 只是放在硬盘的系统引导区域
和数据存在不同的区域
所以和grub 没关系

网友F:
回ls,

一般的说,
grub放在MBR,另一部分(image和conf)放在linux所在分区,

格式化linux分区,grub无法启动,
安装windows时,会重写MBR,grub也无法启动,

网友I:
我今天也装了个linux

今天也装了个linux,是双系统的。我是用魔法大师进行分区的,分成swap区,大小为内存的2倍;EXT3区,我当时是分了5GB。刚装好,好多东西还不会用!!向达人们学习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