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硬盘安装FC6遇到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28):
我按照如下步骤设置:
硬盘安装fc6详细步骤及双系统下重装xp后重建fc6引导
1.把FC6光盘镜像文件放到fat32分区的根目录(必须,不认ntfs格式)
2:将第一个ISO文件的isolinux解压到某一分区根目录,假定为f盘(其实只需要isolinux里的vmlinuz和initrd文件).
3:下载Grub For Dos
解压里面的文件到c盘根目录下(其实只需把grldr和menu.1st解压到C盘)
4:修改boot.ini
最后面添加这么一行
C:grldr="GRUB For Dos"
保存退出
5:修改刚才解压的menu.lst
在其最后添加这么几行,(注意替换x为数值)
title Install Fedora Core 6
kernel (hd0,6)/isolinux/vmlinuz
initrd (hd0,6)/isolinux/initrd.img
(这里的两个路径为isolinux解压的实际目录)
这里的hd0,6表示第一个ide硬盘f盘分区,大家可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这里的硬盘参数6。
说明:grub下的c盘为(hd0,0),而d盘为(hd0,4), e盘为(hd0,5)后面的盘在前一个基础上+1(这里和linux认的盘符有点不一样,看后面介绍)
6.ok,重新启动系统,会看到GRUB For Dos 菜单,选择后,在安装媒介选择硬盘安装就行。
7.进入linux安装界面,选择fc6的镜像文件所在盘安装,后面的安装就是图形界面,和光盘安装一样就不说了

另附:grub中hd转换到linux为:hd(grub)+1=linux
grub:(fc6的启动说明)
root(hd0,4)
kernel/boot/vmlinuz-2.6.18-1.2798.fc6 ro root=LABEL=/rhgb quiet
initrd/boot/initrd-2.6.18-1.2798.fc6.img

双系统中重装xp重建fc6引导:
进入grub按c进入grub编辑命令,输入root hd(0,按TAB确认,出现分区列表,选输入setup hd(0,x)即可。(x代表fc6所在分区)

问题:重启后选择FC6到一个地方停止不动:
出现文字如下:
root (hd0,9)
Filesystem type is fat partition type 0xb
kernel (hd0,9)/isolinux/vmlinuz
[linux_bzImage,setup=0x1e00,size=0x1b1b3c]

各位朋友帮我解决呀,我很郁闷。

网友A:
嘿---嘿!!!

你没建立好liux引导!!!!你用的是iso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