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教一个多网卡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7-11-28):
问题如下:

1:我的板子上面有2个网口,eth0 和 eth1
2:我想将数据从这2个网口上面都发送出去(TCP)

3:那么在Socket编程的时候,如何指定将数据从eth0 送出 或者从eth1送出?

4:谢谢

网友A:
两个网口绑定或者两个IP都跟服务器建立链接

这样都可以吧

两个网口有两个IP啊,如果不绑定不能在同一网段而已

楼主:
刚才说漏了一点:就是我的板子总是作Client端

无论是从eth0 还是从eth1 发出去的数据,都是发给Server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