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一个C51程序编译的问题

楼主(2007-12-04):
(无正文)

楼主:
这段程序前面出现过这两行程序
wrinstr();
data0=0x40;
那两行程序被编译了,但是以后的这两行程序都不会被编译,这是为什么呢
(我用的是伟福界面,C51 COMPILER V6.12)

网友A:
被优化掉了吧。将这个变量改成volatile的试试

楼主:
我也觉着是被优化掉了

但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楼主:
还是不行

加了一行程序
unsigned char volatile data0;
还是不行

楼主:
没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B:
re

加volatile在前面试试?
或者将其类型设置指针,*pData=0x00;的形式看看

楼主:
在keil里试过也不行,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C:
把程序全贴上来吧。

楼主:
我明天贴

网友D(2011-05-04):
还看不到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