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教如何用vitural pc共享WINDOWS的文件??

楼主(2007-12-10):
请教大侠:
我在XP下先是装了vitural pc2004也安装了配套的sp1,然后在虚拟机下装了红旗LINUX5,启动虚拟机后也安装了VITURAL PC的ADDTION文件,但是现在还是无法用虚拟机共享windows下的文件夹,无法在linux下看到windows的共享文件夹。现在我用vitural pc2007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能在linux下访问windows下的文件呢???请教用过的大侠。
急。。。

网友A:
用ftp或者samba了

在linux下建立一个ftp服务或者samba服务了

网友B:
可以用SSH更好

建议你用SSH吧,虚拟机还要做进一步设置,用起来比共享文件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