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系统能否装到USB接口的移动硬盘上?

楼主(2007-12-11):
Linux系统能否装到USB接口的移动硬盘上?有没有人这样做过啊?

网友A: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网友B:
关键看能不能引导

网友C:
有的linux直接在光盘启动.

那么在USB的移动硬盘安装应该是可以.前提是boadloader在USB称动硬盘的驱动,能把移动硬盘里的linux引导出来,在linux里把移动硬盘里的文件系统挂载在虚拟文件系统上.不过,这些工作能做出来一定很牛.

网友D:
应该可以

不过我没试过,

网友E:
我只知道DOS可以装在U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