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小手请教大家,u盘里文件怎样才能在linux系统中看得见啊

楼主(2007-12-11):
光驱里的内容可以使用一个命令:mount /mnt/cdrom 就可以看见光驱的内容了,为什么我把u盘插上主机后用 mount /mnt/floppy 他就提示 /dev/fd0 is not a valid block device?怎么回事啊,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不然xp 下的东西没办法移动到linux 下面

网友A:
用mount /dev/sda0 或sdb0

在LINUX下的U盘是这样定义的

sda0 sda1 ...
sdb0 sdb1 ..
sdc0 sdc1 ..

网友B:
用fredroa吧

在fredroa下,即插即用.

网友C:
用如下命令:

mount /devs/sda1 /mnt/usb/

网友D:
先fdisk -l看看你的n盘在linux下的设备名

一般应该都是/dev/sda1
然后将他mount到你的mnt目录下的一个挂载点就是了
如果你mount的不是n盘的设备名,当然会找不到他了

网友E(2008-01-24):
re

dmesg可以看到插入U盘后的内核信息,在去/dev/scsi下找设备节点,在linux里U盘被虚拟成SCSI设备,所以设备节点需要自己找,当然,有的linux版本做的很好,插上就能用,得看你的是什么版本了,反正RH9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