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教:C语言中,-32768二進制码是多少

楼主(2007-12-12):
请讲一下推导过程

谢谢!

网友A:
标准C语言里面没有二进制码...

网友B:
好好学一下计算机原理吧

0x8000

网友C:
C语言里为什么要在意数制?

printf("32768d = 0x%X ",32768);
看看输出是什么?

网友D:
这和C应该没有太大关系,-32768只是一个较特殊的负数。

按照“取反加一”的法则,0x8000(32768)的负数就是0x8000(-32768)。这似乎是矛盾的,但因为已将32768定为正向溢出,所以0x8000(-32768)就作为一特殊负数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