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加载驱动

楼主(2007-12-22):
我编译了hello.c程序后,生成了hello.o文件,接着insmod hello.o,没有任何提示。但是我查看/proc/devices,却看不到hello,因此我得不到主,次设号,无法建立设备文件。请问:为什么/proc/devices下看不到hello。

网友A:
lsmod

lsmod
如果看见HELLO就对了
你先用静态的全部测试完再用动态设备号

楼主:
看见HELLO

用lsmod 看见HELLO了,但我得不到主,次设号,无法建立设备文件,怎么办呢?
谢楼上

网友A:
sysfs

在2.6内核中,sysfs常被挂载在/sys上,设备信息通常能够从sysfs中更好的获得。——linux divice drivers

楼主:
谢楼上

我用的是redhat2.4.20-8,没有/sys呀。在2.4里面该怎么做呢

网友B:
主次设备号

可以自己在程序中定义啊,然后register的时候加入

如果是字符或者块文件,要自己创建节点

如果看/proc/devices,cat devices就应该可以看见

网友C:
参考LDD3

LDD3第三章讲到了scull_load脚本,主要步骤:
1.装载模块
/sbin/insmod ./$module.ko $* || exit 1

2.获得主设备号:
# retrieve major number
major=$(awk "$2=="$module" {print $1}" /proc/devices)

3.创建设备文件
mknod /dev/${device}0 c $major 0

还是仔细看那个文件吧,一切都会清楚的 :)

网友D:
牛人一堆一堆的

网友E(2008-01-24):
re

lsmod里有,device里没有设备可能是你设备没申请上,如果不是动态分配的请先看下主设备号是否已经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