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内核make后,其image文件在哪里?

楼主(2008-01-03):
如题!谢谢!
我是2.6的

网友A:
2.4的话

arch/arm/boot/zimage

网友B:
在LINUX内核文件下 一般是LINUX命名的吧

网友C:
re

make zImage成功后最后倒数两行会告诉你位置的

网友D:
传说可以在Makefile中加入cp命令来改变生成文件目录。

网友E:
源码树的根目录下的vmlinux就是

网友F:
你不会搜索啊,干吗不动脑子,

网友G:
6楼正解

7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