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教:什么是“驱动程序开发”?

楼主(2008-01-03):
搞ARM也差不多有半年了,在网上逛的时候经常看到公司招聘要搞“驱动程序开发”的,还有什么“底层驱动开发”,到底这里说的“驱动程序“指的是什么啊?
  我的理解是:比如我拿到一块I2C的存储器(24C04),要把他用到项目中,一般都会先写个通用的函数库,然后修改参数调用就是了。比如(24C04)写几个函数:SendEEROM( data ); RecEEROM( data ) 等; 再比如液晶的:
LCDinit(); LCDShow( data );

各位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带我入个门吧

网友A:
本来没有什么所谓的驱动开发

    在51单片机里写个函数就可以驱动某个硬件了,但是随着操作系统的发展,为了确保多用户系统安全,硬件开始支持保护模式,操作系统利用了这个硬件特性,把程序人为分成核心态和用户态,驱动程序被划分为系统核心程序,结果导致用户程序不能直接访问驱动程序,因此出现了独立的驱动程序开发。
    驱动程序大致上就是你理解的那样,不过,不能直接调用,而是需要先安装注册,然后才能通过I/O接口使用。

    www.armecos.com

网友B:
嘿嘿,前面把那个案子结了

这几天闲着看书,总算把内核情景分析中的中断一章啃下来了
一下子觉得以前老师揣摩不透的linux中断,忽然间就清晰了
不过细节还有很多有待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比如hw_irp_controller中的那个status,其中各个bit的定义,情景分析中好象没讲,我觉得该详细讲一下,后面很多操作都是围绕这个来的
还有irqaction中的那个flags和mask也没详细讲讲
现在手上又没有源码,晚上回家翻翻源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