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问个很菜的问题,如何在linux下调试、编译程序?

楼主(2008-01-21):
我是在VMware下装得的linux,linux下的开发工具也安装上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如何编写、调试、编译程序?大家经常提的Linux下GCC编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linux下安装的开发工具,怎么没有看到GCC呀?谢谢大家了,麻烦知道的兄弟指导一下!

网友A:
说不清,找本入门的书看,

最讨厌没有一点儿概念就问问题的,
即使是大学生,也不该这样!

网友B(2008-02-20):
呵呵

楼上的别激动啊,人家是不耻下问啊!

网友C:
楼主要多看下入门级别的书籍,有问题再问下

网友D:
。。。

 通过一个makefile文件将你的GCC和你要编译的项目文件联系到一起。
 将GCC文件解压到你PC所在linux后,makefile文件里放上你的GCC所在位置,放上你的项目.C文件。这样就可以编译了,编译后生成文件就可以用GDB调试了。

网友E:
是不是应该看看"不要做浮躁的工程师"??

问题是找不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