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关于"job control"被自动禁用的问题

楼主(2008-02-21):
在ARM板上使用串行console,通过超级终端操作时,shell的job control会自动关闭.
查了一些资料,据说是因为console建立在串行设备上的原因.
但是看过别人做的DEMO包(已经编译成二进制),job control是正常的,应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A:
happy

我见过bash-2.05的job control是可用的, 但是我没有交叉编译成功, 似乎在bash-2.05还不能支持交叉编译.

交叉编译bash-3.2的job control功能我已经做成功了, 在串口下使用也没有问题. 你只要仔细对比一下交叉编译生成的config和非交叉编译生成的config有什么区别, 然后放到config.cache中, 再使用configure时指定-C参数即可.

楼主:
多谢rockos的指点,我去试试看

现在我用的是BusyBox的ash shell,也许和这个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