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高手帮忙啊,485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8-03-08):
我在一块开发板上调试485通信,外接了个3082芯片,这个芯片能支持3V供电,口线和5V兼容。CPU是S3C2440,LINUX用的是2.6版本的,用了GPF4,和GPF5作为收发控制。我程序初始化的时候,就把收的线控制在低上使其使能,把发的线控制为高使其发有效,这应该没有问题,但现在出现如下问题:
1.发的时候,在发送完我程序里的数据后,总是或有时候会继续发些别的数据出去。
2。收的时候,我是让PC串口工具先发给他几个数据,收到后还是发出个数据再发数据到PC串口工具,结果是,有时候一运行程序串口工具里面就哗哗地进数据,有时候在串口工具里发送一个字节后,串口工具的接收窗里又哗哗地进数据。有时候即使把系统关了,串口工具里面仍然有数据进,真奇怪。试着换了个串口工具,还是这样。
这个问题调了一个礼拜了,还没有解决,各位帮分析分析啊,提示提示啊。。。

谢谢。

网友A:
看看是你板子系统的其他地方有没有在用串口的TXD做其他用

分析一:如果你收到的那些一大堆数据都是类似FF之类的数据,很可能你的TXD在系统的其他地方当IO用了.

分析二:如果你在串口工具里接收到的数据是你发过去的但却是不断重复的字节.那就是你写的程序的问题.

网友B:
呵呵,这个我现在不会

我的下一个项目就在lpc下做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