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读-修改-写”与“|=”的比较

楼主(2008-03-13):
在arm7内核的MCU里跑这两个端口配置程序,哪个比较好?
程序A:
PINSEL0 |= 0x00000001;
程序B:
PINSEL0 = (PINSEL0 & 0xfffffff0)|0x01;

包括对各寄存器赋值等操作,哪种用法效率较高?

网友A:
对于位置位、清除,程序B的写法完全没必要

除非后面的0x01换成变量,即数据拼合时还差不多

A 的写**不会被编译成“读-修改-写”的指令,要看编译器做的智能程度,一般好点的编译器都能正常优化的

反正,不管怎么样,B写法完全没必要

网友B:
没有必要执行这个吧PINSEL0 & 0xfffffff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