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高手帮忙,我设计的SATA转IDE板在LINUX下出现BAD CRC错误

楼主(2008-03-16):
错误如下:
kernel: hda: drive_cmd: status=0x51 { DriveReady SeekComplete Error }
kernel: hda: drive_cmd: error=0x04 { DriveStatusError }

请问有没有高手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ide出错

在IDE目录下有一个ide-iops.c和ide-io.c及taskfile.c文件,当IDE接口协议操作出错时,IDE驱动监控的信息,就在那3个文件中的某个文件中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