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如何让linux生成 sda sda1 sda2设备,以便支持USB

楼主(2008-03-30):
我用S3C2440开发板,装上linux后,但/dev 下面却没有sda sda0 sda1之类的设备,但有一个SCSI。
我将U盘插入后,提示检测到了U盘,并连到sda上,但问题是/dev下没有sda这样的设备呀,我怎样mount它呢?
谢谢!

网友A:
使用mknod创建

USB存储设备在linux下是当作SCSI设备来处理,所以它的挂载点是sdax、sdbx等。其中sd是SCSI disk的简写,表示SCSI盘;
a和b分别表示第一和第二块盘;x的值表示分区号,1-4是主分区,大于4的为逻辑分区。
设备结点可以通过mknod来创建。在创建结点之前,首先要获取几个信息:设备类型、主设备号、次设备号。
USB大容量存储设备为块设备,用参数b表示。通过查看目录/proc/下的devices文件,
找到USB Mass Storage主设备号(假设为8),然后通过创建结点命令“mknod /dev/sda1 b 8 1”
创建一个sda1的结点。次设备号(假设为17),为sdb1,所以使用命令“mknod /dev/sdb1 8 17”创建结点sdb1,
根据需要,依次创建其它结点。
在目录/mnt/新建目录usb/disk1,然后即可使用命令“mount –t vfat /dev/sda1 /mnt/usb/disk1”
可将第一块USB盘的主分区挂载到a1目录下。

网友B:
udev或者devfs也可以

网友C:
udev

udev比较方便,devfs已经outdat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