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红帽9安装出错求救

楼主(2008-04-21):
大家好,今天安装红帽9的时候老是出错安装不了,,有没有人遇到一样的问题啊.
就是就是在才开始安装的时候出现INPUT NOT SUPPORT ..我本来想是可能键盘或鼠标什么的不支持,,但换了个还是出现这样提示..我的电脑是用TCL的品牌机
CPU是2.66G
不知道显卡有没有问题,,查看设备属性时显卡是S3 Graphics prosavegeddr(microsoft corporation)
软件是没有问题的,,我以前在其他电脑上装过很多台了..但查不出这台电脑为什么安装时出错..有没有朋友告诉一声,,谢谢!!!!!

楼主:
顺便说一下

TCL的电脑真垃圾,,老是出问题..

网友A:
找太类似到机器,把硬盘换上,装好,再把硬盘换回来

重新识别一遍驱动就行了

网友B:
我装的是红旗6.0桌面版

请问红帽9哪里找啊

网友C:
最好不要用所谓的品牌机装REDHAT9

对于大于40G的硬盘,一般都用串行接口,主板BIOS必需支持SATA转IDE的RH9才能识别。否则安装会很烦的。
俺用的是昂达主板,cpu 3G,内存1G,集成的显卡支持EAST,能打开FB设置,网卡俺加了一个能自动识别的RTL8139(15元),160G的串口硬盘,很便宜。装的是RH9,用来开发嵌入式LINUX,其乐无穷也。

网友D:
新机器就用新点的系统呗

非要让老系统兼容新机器?

网友E:
老版本Linux安装,大部分都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F:
用虚拟机

网友G:
用新版本的febra,对erdhat兼容性很不错的

网友H(2008-05-28):
red hat 9 过时了?

  我也正准备装 red hat 9 ,电脑是本本,买了不久,配置蛮新的,我怕red hat 9 识别不了硬件。

网友I:
看看这个吧,应该有用
http://www.arm9.net/rh9_setup_step_by_step.asp

网友J(2008-07-04):
装个rh9

再升级内核,再更新所有的软件...瞎折磨.快乐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