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busybox编译问题

楼主(2008-04-21):
编译busybox时出现以下的错误提示:
/bin/sh:line 1:/usr/local/arm/3.4.1/arm-linux-gcc: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gcc使用的是3.4.1,在/etc/profile中已经修改设置并重新登录:
pathmunge /sbin
pathmunge /usr/bin
pathmunge /usr/local/sbin
添加了pathmunge /usr/local/arm/3.4.1/bin

linux内核可以正常编译通过,说明交叉编译器安装没有问题吧。

不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执行
ls /usr/local/arm/3.4.1/arm-linux-gcc
which arm-linux-gcc
看看找到交叉编译器否。

网友B:
显然有问题:

/bin/sh:line 1:/usr/local/arm/3.4.1/arm-linux-gcc
/3.4.1/后面的bin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