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关于u-boot调试中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8-04-24):
大家好,看一下我关于u-boot调试中的奇怪现象。

我将u-boot.bin烧写到nor Flash上,怎么弄程序都不执行。
但是如果用ADS将pc指针设置到0x80000000,再执行程序,一切正常,led和串口均有显示
已经在程序开始处加了一个小灯的控制程序,至少说明程序根本没正常执行吧?

另外,我是用h-jtag烧写的bin文件。
主芯片是LPC2294,flash是SST39VF1601.

请教一下大家,集思广益,都怎么看?
帮帮忙吧!!!

网友A:
周立功的板子吧

片选不对,remap

楼主:
请问icecut所谓的remap不对是什么意思?

请问icecut所谓的remap不对是什么意思?
可否详细解释下,十分感激...

补充:arm启动确实选的是外部flash,已经下载别的程序测试过,其他程序都好用的。

网友B:
lpc22xx datasheet 搜索remap关键字

好好看看 ,如果是zlg的板子,请到zlg论坛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