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下如何用C实现对嵌入式开发板AD部分寄存器的读取?

楼主(2008-04-30):
最近弄个东西,用arm9实现,具体思路是这样的,从arm9集成的ad部分读取数据,处理后发送到CAN模块。其他部分已经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如何用c读取ad部分寄存器的数据,并发送到CAN模块。如果在QT/E上,又该如何去实现呢??

linux是把ad部分当作一个设备进行管理吗?若是的话,怎样用c读取这个设备的信息呢?

网友A:
open->read(maybe some ioctl)->close

open->read(maybe some ioctl)->close

网友B:
内核驱动

网友C:
他是说不用操作系统

他是说不用操作系统怎么处理?

网友D: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E(2008-06-20):
看什么接口吧

都是对接口寄存器送数、读数那样而已

都可以用c的

网友F:
re

应用程序要对硬件寄存器进行操作 只能通过调用驱动程序来实现

网友G:
.

open /dev/mem
mmap
用指针读写
unmap
close

all done.

具体细节可以仔细阅读有关mmap()的手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