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关于liunx内存控制问题

楼主(2008-05-07):
大家都知道,liunx的内存是靠mmu管理,是否有人知道,在物理内存中分一块内存出来,不被mmu管理,而是可以直接对其写实地址。不管liunx怎么从启动,那地址不变。

网友A:
uClinux是基于不带mmu的处理器的。。。

网友B:
ramdisk ;内存映射;保留内存 3方法

网友C:
。。。

你MMU映射的时候VADDR和PADDR填一样的不就行了。。。

网友D:
什么处理器?

至少据我所知MIPS不能这么干,如果实在需要一致,可以把TLB的VirAdd和PhyAdd设定为一样的

网友(2020-09-11):
你做过电池内阻测试吗?有个技术问题想请教你,128169233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