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大家好,请问要怎么配置内核才能在lcd上实现字符终端??

楼主(2008-05-19):
平台是at91rm9200  linux2.4.21-rmk2,现在使用串口作为控制台
想要把液晶屏作为控制台输出   要做些什么工作呢????

谢谢大家

网友A(2008-06-22):
.

如果只使用LCD显示printk()和syslog的输出, 可以在启动命令行中加上console=/dev/tty0参数.

想用LCD作交互式显示设备,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