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教xp和linux传送文件问题

楼主(2008-05-28):
  我的系统是XP,虚拟机上装的是red hat 9, XP上装了sever-u作服务器,服务器目录放在C盘根目录下,叫kris,两机连接成功,但是我下载的时候提示这样,不知道哪里错了,请教。

网友A:
虚拟机?那还不简单?

ftp是你的路径错了

楼主:
路径?

 我也正在想,应该如何写才对?

网友B:
用桑巴方便

在linux上装个samba server吧,或者ftp server

网友C(2008-07-06):
安装一下vmtools,应该最简单

安装一下vmtools,应该最简单

网友D:
ftp get 1.txt

最简单的是安装vmtools,直接将windows的目录共享到/mnt/hgfs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