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询问高手linux安装的tftp问题

楼主(2008-05-29):
安装tftp时出现了比较常见但无法解决的问题。
我的linux版本是Fedora 8

tftp> connect 192.168.3.103
tftp> get a3000.c
Transfer timed out.

上面的192.168.3.103是我本机的IP,我在自己的电脑上用tftp从tftpboot文件夹传到另一个文件夹,就出现了transfer timed out这个常见的错误,我上网查了一下,这个错误很常见。解决方法说的太简单,就是:

tftpd服务没有启动

请问tftpd是个什么服务?如何启动呢?我查了半天也没搞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大家如果有安装包,请传一个了。

虚心向高手请教了。

网友A:
re

1、tftp没有启动:setup,在service项,选中tftp;
2、防火墙:setup,在firewall项,关闭firewall;

楼主:
还是不行啊

楼上的高手,按照你的方法做了,还是老样子。
请问那个tftpd服务是什么啊。

网友A:
re

1、在setup中,关闭iptables和ipchains;这两个是防火墙程序;
2、reboot;
3、
tftp 192.168.3.103
get filename(filename必须在/tftpboot目录中,get回来的文件在当前目录)

楼主:
回楼上

这些我都做了,从昨天中午一直折腾到现在,就这么点小问题一点进展都没有啊。
我电脑到底怎么了?

而且192.168.3.103是我自己的电脑,按道理说即使防火墙开着,也照样能传,更何况我关了啊。

网友A:
re

开着防火墙是肯定不行的,
试下tftp 127.0.0.1呢,
上网,和ping都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