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问几个Linux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8-06-04):
  linux启动的时候要挂载根文件系统,它是怎么找到这个根文件系统的?
  比如说我把内核烧写到0x300,0000的地方,把根文件系统烧写到0x400,0000的地方,linux启动后怎么知道我把根文件系统烧写到0x400,0000的地方?
  对于linux2.4的核是在那里设置这些参数?对于linux2.6的核又是在那里设置这些参数?

网友A:
初始化程序里分配了空间地址

应当是linux初始化分配了flash的空间

网友B:
看什么架构吧

ARM架构上,内核有相关参数,可以在定制编译选项时候设置

x86结构的,在引导时候可以指定根文件系统的大小

网友C:
同问

  楼主我们简直就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啊~~~~~~

  我也一直搞不清楚这个linux启动的时候怎么找的文件系统
  从uboot启动怎么传递参数给内核,内核又怎么挂载根文件系统的
  它又怎么知道是什么样的根文件系统 (JFFS2,YAFFS, Cramfs等等 )

  还有那个Ramdisk跟其它的文件系统类型又有什么区别?

  uboot传递给内核启动的那一堆参数是什么意思?

  唉,东西太多了,看资料也不清不楚的, sigh~~

网友D:
re

移植linux的时候有个分区的步骤.....

网友B:
u-boot的参数

u-boot主要是设定启动的时候从何处load到kernel和根文件系统吧,并跳转到kernel处执行。如果根文件系统未Initrd,可以在内核中设定参数。如果是U-boot中设定,是作为内核启动参数传递进去的,就像syslinux引导的配置文件

网友E:
uboot传参数或内核cmdline指定

rootfstype也要指定,否则会用默认的几个文件类型挂载,不成功就死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