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教关于linux内核源码的问题

楼主(2008-06-10):
我在第1次安装linux2.6(Fedaro)的时候没有装上内核源码,
以后装了很多次都装不上内核源码,请问下能不能直接从别的装好内核源码的机器上直接Copy过来.还是需要什么设置?
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

网友A:
直接去kernel.org下载

下载内核源码解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