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9200外部RTCpcf8583无法驱动

楼主(2008-06-24):
我用的atmel at91rm9200,使用了外部RTC pcf8583,内核中已经有了它的驱动,我按下面方式配置的
<*> Real Time Clock------>

  •  Set system time from RTC on startup and resume

  •  /sys/calss/rtc/rtcN (sysfs)

  •  /proc/driver/rtc

  •  /dev/rtcN
            <*> Philips PCF8583

    我用了udev,而且相关的IIC也配置了
    在启动过程中会出现下面提示信息:
    drivers/rtc/hctosys.c: unable to open rtc device (rtc0)
    而且还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如果我在配置的时候选上
    -------on-CPU RTC drivers
    <*> AT91RM9200
    那么,会出现下面提示信息,不过PCF8583还是不能用,我认为9200内部的RTC可以驱动起来
    at91_rtc at91_rtc: rtc core: registered at91_rtc as rtc0
    at91_rtc at91_rtc: setting the system clock to 1998-01-01 00:00:33 (883612833)

    请问,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啊,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显然是那个外部RTC没有正确驱动

    具体根据你的硬件电路并提取出这个驱动程序用可装载的方式调试,不要先编译进内核,等调试好再编译进内核

网友B:
    别是把8583地址接错了

楼主:
    别是把8583地址接错了

    楼上,不知是什么意思啊?你指的是什么地址啊?

网友C:
    在linux/drivers/rtc/rtc-pcf8563.c的开头部分

    static unsigned short normal_i2c[] = { I2C_CLIENT_END };
    改为
    static unsigned short normal_i2c[] = { 0x51, I2C_CLIENT_END };

网友D(2008-09-03):
    好象8563我们用过,我们现在使用DS1307.

    不过1天大概差10S.不过对我们系统影响不大,也就没去搞它.也就我们这个时钟1天只有23小时59分50秒.呵呵.或者通过网络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