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u-boot的代码是如何管理的?

楼主(2008-06-30):
    我发现在编译一块板时(比如smdk2410),它会把很多设备驱动代码都一起编译进来了,而不管这些代码是不是适合这块板的。
    那么我怎么确定一块板它包含了那些源代码,如何添加或删除一些源代码?

网友A:
刚开始不是要配置的吗?

在board目录下设置你的平台c文件,

在配置中include/configs文件夹中添加对应的头文件

还要在makefile中添加你的配置

在编译前要运行一下make your_config

楼主:
你没有明白我的问题

    谢谢netboy_feng的回答。
    我知道使用make xxx_config是可以配置我所需要的平台,但是这样它会把一些与我的平台无关(或是我的平台不使用)的代码也编译进来了。比如说网络芯片的驱动,它会把很多的网络芯片驱动代码都编译了。最后它到底是选择那个芯片的驱动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想知道它的代码是如何组织的,怎么删除一些代码不是我的板需要的代码?或者添加一些我需要的代码?

网友B:
你得自己增加自己板子的配置文件

这不可能有人帮你。除非是通用、量大的开发板。

网友A:
修改对应目录下的makefile

将其中的你不需要的去掉,但是应该要注意依赖关系

网友C:
好好读读makefile吧

应该是编译了,但不链接.

网友D: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我想知道的是uboot中网络驱动的中断是怎么使用的,因为还没有烧写内核,所以必须使用uboot里面的提供的驱动,我的板子是S3C2410+DM9000AE,网络芯片DM9000AE的中断接到S3C2410的GPF7口使用EINT7,请问这种情况在u-boot中怎么设置啊?
 另外我烧写了u-boot之后,超级终端下使用TFTP下载内核时,每次都是超时,我觉得应该是中断设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