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下应用程序的函数调用问题..极度郁闷!

楼主(2008-07-04):
c写的应用程序,遇到很郁闷的问题:
函数a{}和函数b{}都需要调用函数c{};在c{}中定义变量int cnt=0xaa;
函数a{}先调用c{,修改cnt=0x55;
接着函数b{}调用c{},取到的cnt的值却一直是0xaa;
极度郁闷,各位指点..........

楼主:
sorry补充下..

cnt是定义的全局变量,初始值为0xaa

网友A:
楼主还是把程序贴出来吧

网友B:
楼主又说在c{}中定义变量int cnt

楼主又说在c{}中定义变量int cnt,又说cnt是定义的全局变量,呵呵.自己先说明白了,据我理解,你其实定义的是俩个变量,一个是局部变量,一个是全局变量,只是名字相同儿已.
你可以这样做,在c{}中定义变量static int cnt=0xaa;
去掉全局变量定义应该就是了

主要还是楼主的c没过关,呵呵

网友C: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混用了

楼主把c{}中定的int cnt=0xaa; int 删掉就可以了.因为外部已经定义了cnt.

网友C:
但是

在c{}中,如果没有别的地方改动cnt的话,你返回时还是0xaa, 所以, 如果楼主要想得到想要的值, 最好是把int cnt=0xaa; 这一句全部删掉.

而把int cnt=0xaa;  初始化放在外部去定义.

网友D:
7楼的回答直接解决问题,顶!

所有问题,如能认真考虑并最好亲自实验后再做回答,那21IC就更上一层楼了。读者也节省了时间,同时也避免误人子弟和混淆视听。还有,提问者最好能对回答者做出是否解决问题的答复,这样才算一个问题圆圆满满,使得读者能学到完整的一个知识点!拙见,请拍砖,哈哈!

网友E:
你两次调用C是在一个线程里吗?

 调用是要保持互斥,还要保证顺序。

网友F:
函数局部变量赋值了,当然是这个结果了

我同意4楼的说法;
我想你的函数c应该是类似这样的吧?
int c(参数)
{
    int cnt=0xaa;
    xxx
    xxx
    ...
    xxx
}

这样的话,是一个局部变量,每次都被附了初值0xaa;如果不赋初值,那么理论上每次得到的cnt值都是随机的,但实际上多数情况都是0;

如果要实现你说的,按4楼的方法,改成int cnt=0xaa就行;

不过我觉得这样写的函数将有局限性,多个线程操作(需要多个cnt)时会有问题(没有多个cnt变量的副本);

网友G(2008-08-11):
re

写linux还是不要用单片机的方法,最好还是加些同步 互斥.... 机制
不然多线程操作 出现让你莫名其妙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