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mount问题

楼主(2008-07-05):
虚拟机中跑的linux,如果把linux中的/home/wy mount到/opt目录中,指令怎么写呢?开始用mount -t nfs /home/wy /opt,提示格式不对,虚拟机应该不会改变硬盘的文件系统,我的硬盘是fat32的,再用mount -t vfat /home/wy /opt,提示/home/wy is not a block device(不是一个块设备),我该怎么做呢?

网友A:
没理解楼主的意思.

不知道"ln /home/wy /opt"是否满足楼主?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mount表示挂载文件系统,例如将一个硬盘挂起来,如果/home/wy是已经linux下存在的文件系统,为什么还要挂载呢?你的意思是想换一个位置?ln /home/wy /opt

网友C:
错误原因已经清楚地报告出来了:

/home/wy is not a block device
不知道你的"/home/wy"是不是一个文件系统映象文件,如果是的话用环回设备挂载;
用nfs是什么意图? 那样的话应该挂载另一个主机上的共享目录

网友D:
re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往开发板上mount
如果是前面需要开发板的ip地址,比如:mount -t nfs 192.168.1.1:/home/wy  /o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