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求助! 怎么用GDB调试一个工程?

楼主(2008-07-18):
手头上有个软件源代码,想跟踪一下,不知道怎么用GDB调试一个软件工程?
里面包含了好几个源码文件

请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好好研究下GDB的作用和使用

 就知道该怎么办。
 不知道你是否想模拟调试还是在板子上硬件调试,区别可大了。

网友B:
gdb没有帮助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