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这个程序错在那里?

楼主(2008-08-12):
#include
unsigned char DisBuf[8];
void DisBrush(void)
{
    code unsigned char cathode[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code unsigned char Seg7Code[16]=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P2 = 0xff;
    P1 = Seg7Code[ DisBuf] ];
    P2 = cathode[ i ];
     if( ++i >= 8 ) i=0;
}

void Timer0IntRoute( void )

   TL0 = -1000;
   TH0 = (-1000)>>8;
   DisplayBrush();
}

void Timer0Init( void )

    TMOD=(TMOD & 0xf0) | 0x01;
    TL0 = -1000;
    TH0 = (-1000)>>8;
    TR0 = 1;
    ET0 = 1;
}

void Display( unsigned char index, unsigned char dataValue )

    DisBuf[ index ] = dataValue;
}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8; i++ ){ Display(i, 8-i); } //DisBuf[0]为右DisBuf[7]为左
   Timer0Init();  // Timer0Init() redefinition
   EA = 10;   // EA redefinition
   while(1);  // systax error near while ,syntax error near 1

编译时: 在上边的语句行出现右边蓝色的错误提示:想破脑袋啊 ,请朋友们指点指点

网友A:
。。。

  while(1);  这个句书写时是否出现中文英文键盘切换?
  while(1); 下面没有东东了把?

  EA = 10;是否书写正确,

 呵呵,可以告诉你点方法:可以将程序一行行屏蔽,编译之来定位错误在哪一行。这样慢慢解决问题所在。。。

网友B:
语法错误...

网友C:
#include

靠,没有头文件,小样,你怎么搞的
应该是#include<reg51.h>

code unsigned char cathode
我没见过这样写的,改成:
 unsigned char code cath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