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问一个关于c语言中静态变量的问题

楼主(2008-09-04):
手头没有仿真工具,要不然自己可以单步执行了看一下,所以在此请教一下

有这样一个函数,里面定义了一个静态变量index0:
void rcvdata ( void )
{
    static int index0 = 0;
    其他执行语句
}

我想问一下,是否每次调用此函数的时候静态变量index0都被赋一下0,还是index0保持为上次执行之后的结果,因为这里定义index0的语句中同时给它赋0.

网友A:
若是静态变量,只是在进入主程序前初始化一次。

而若是一般局部变量(不含static),则每次进入到其作用域都将对其初始化一次。

楼主:
re

你说的主函数是指哪个函数

网友B:
re

static的你就想象初始化一次后,以后就再也不对他初始化了,所以他保持以前的值不变

楼主:
re

Thank you,sodwell and H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