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急:我装的LINUX系统会不会没有编程工具呢?

楼主(2008-09-26):
前天装Fedora8时,选择的是办公软件和编程软件,但没有进入定制进行设置。请问我的系统会不会没有C编译器呢?

网友A:
ll

应该是没有,gcc什么的都要自己重新安装,我还是比较喜欢ubuntu,apt-get就行了,不用费事了。

楼主:
哦!那岂不是要编译安装其它源码软件也不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