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我在Fedora 8下装的MPlayer只有声音,没有界面!

楼主(2008-10-13):
请教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ll

重装或者看看你的系统是否支持x11/xv之类的输出,原因肯定是缺了某几个库文件。

楼主:
算了,我装RealPlayer得了,还是rpm格式的!

方便!
以后有时间再研究这个MPlayer的问题!

楼主:
昨天有界面了,但是没有控制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