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问根文件系统到底是什么东东?

楼主(2008-10-17):
没有内核能运行吗,它是不是简单的shell+加文件目录?
另外tar -C 参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文件系统

虚拟. 为了兼容各种存储设备.
没有内核不能运行
shell是内核上层的软件. 内核只管资源分配, 进程调度, 驱动等等...
可通过修改文件改变shell调用.
tar的用man查
常用zxf czf, 别的参数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