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求助锁flash块

楼主(2008-10-21):
我们现在想在ARM+linux系统中实现,在系统启动之后用命令锁住flash的BOOTLOADER所在的块。我已经做了很久了就是没有办法解决。我多次尝试修改MTD的代码,但是效果不行。

大家说说系统启动之后还能做上面的功能吗?请回复!谢谢!真的急啊!

网友A:
re

如果你用的是numonyx的flash,那么你可以lock住bootloader所在的block,但是这样并不能阻止mtd可以将这个block unlock。
如果你用的是spansion的flash,那么除了提供了简单的lock命令外, 你还可以用spansion特有的lock命令,其中有一个就是当你lock了一个sector后,在后面的程序中是不能将这个sector unlock,只能重启设备后才能unlock这个sector,但是重启后先运行的是你的bootloader,所以你又将这个sector lock住了,mtd又不能修改这个sector,我想spansion的flash能够满足你的要求。